联想miix 2 8

楼主(2017-02-06):
现在开机现象是no boot 。。。。。。 外接了usb hub 插u盘pe,换了很多pe,进去都不认硬盘,求助。不能确定是不是ssd硬盘坏了,bios里是有64g的硬盘显示的。

网友:
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 没装好

网友:
先想办法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pe里硬盘都认不到怎么做系统啊

网友:
难道要用光驱安装加载硬盘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