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2-06):
刷过BIOS,待机部分腐蚀也处理过,清过灰,上管铁壳子也不烫手,不知道还有哪里问题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换过铁MOS管没有,这种机器很多故障都是他的问题,我之前有修过重启就是铁MOS管的。

网友:
直接把C壳待机那2个电阻去掉

网友:
这故障上示波看看吧

网友:
加焊下待机芯片

网友:
重点查下待机附近电阻有无腐蚀

网友:
上个图给我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