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0-80 开机屏幕有暗光 一闪一闪

楼主(2017-02-06):
这个机器  BIOS 刷过  怀疑是显卡了   不过感觉CPOU 也有可能  有人修过这故障吗

网友:
屏幕已经换过  排除屏幕了   有19 V   和3.3

网友A:
电流多少,有无异常?

网友B:
BIOS 刷过,也 排除屏幕了,显卡供电查查。

网友C:
移动到 笔记本维修板块               查下显示信号输出

网友D:
查屏背光的供电,开启信号和PWM信号,

网友E:
一闪一闪还是暗屏

网友F:
外接正常吗?电源到多少?拔掉内存有什么反应?

网友:
屏幕 屏幕 屏幕

网友G:
那屏幕里有显示吗?还是啥都没有

网友H:
是不是不上内存也是那样

网友I:
不要被屏幕的现象所误导,现在 大部分 edp 屏的机器都是这样 闪啊闪的 但是机器根本不到post 所以你要换个思路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被屏幕的现象所误导,现在 大部分 edp 屏的机器都是这样 闪啊闪的 但是机器根本不到post 所以你要换个 ...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不上内存也是那样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屏幕里有显示吗?还是啥都没有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少,有无异常?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过,也 排除屏幕了,显卡供电查查。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移动到 笔记本维修板块               查下显示信号输出

感谢版主  是屏线坏了 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闪一闪还是暗屏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屏背光的供电,开启信号和PWM信号,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接正常吗?电源到多少?拔掉内存有什么反应?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修好了  是屏线问题

网友K:
笔记本维修屏线看来是要备二条良品物料才能快速排除故障啊

网友L:
这问题还是要多观察,维修还是需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笔记本维修屏线看来是要备二条良品物料才能快速排除故障啊

是啊  这款机器  显卡  打黑胶  显存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问题还是要多观察,维修还是需要仔细

对的  对的   要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版主  是屏线坏了 已经修好

下次遇到优先排查排线

网友:
AMD的可能时CPU的问题啊

网友:
这款机器都是英特的多  还没有遇到AMD 的

网友:
我以前遇见差不多的问题,不过没有屏线,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线容易坏 我也是坏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