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手上有一个WD500G的2.5寸蓝盘要恢复,想问一下有数据恢复的大神能接吗?

楼主(2017-02-06):
手上有一个WD500G的2.5寸蓝盘要恢复,想问一下有数据恢复的大神能接吗?
故障是不认盘,没有磁头转动的声音,主要是D盘的数据重要

自己的数据恢复的能力仅在用用diskgenuies找找丢失和误删的数据。所以想找个有能力的同行,我寄给你做

详细联系我QQ1010903093

硬盘的型号:

网友:
为什么不联系一下芯超老师呢

网友:
芯超老师??论坛里的吗,怎么联系啊

网友:
下面有400电话

网友:
专业恢复你硬盘的数据

网友:
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找个有PC3000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这有pc3000,我都做淘宝生意。

网友:
pc3000多少钱

网友:
先换个电路板试下啊。

网友:
diskgenuies确实只能做到楼主说的那一步,想深入挖掘信息,还是得专业恢复公司。话说专业公司的恢复软件有什么不同么?

网友:
估计是电机驱动芯片坏了,数据有救。

网友:
做好了吗  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7-03-10):
数据恢复没,加你啦

网友:
迅维的仝宪坤老师,你在迅维网上找他,QQ602121610

网友: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太专业,一般人是研究不会的。得找个搞数据恢复的公司学几年。

网友:
资料无价的,还是去找专人维修把

网友:
电机不转,应该就是电路板的问题了,不会修板可以网上发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