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小白求助!!!联想C355一体机

楼主(2017-02-06):
如图,D4400和U4400都剩两只脚了,求助大神,这两个元件从哪里可以找到,或者用什么可以代替?本人菜鸟表示不懂。先谢过!!

网友:
D4400可以不用,U4400应该是三端稳压器吧!看看输出几伏的。

网友A:
同型号的料板上拆吧。U4400这样的芯片比较罕见。

网友:
D4400有点像主板电池跟3vsb的双路供电那种三脚管子 应该好找

U4400应该是三端稳压器,不过要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料板上拆吧。U4400这样的芯片比较罕见。

U4400是个固定输出的三端稳压器,要同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400是个固定输出的三端稳压器,要同型号代换

是啊,这样的芯片只能同型号代换。

网友:
第一个料主板上RTc电路上有这物料啊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电路上用的

网友:
RTC电路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电路上用的

小白不懂,跟一个跳线帽连接的

楼主:
这两个元件都可以从RTC电路上找到?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什么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一下,什么事RTC电路

rtc电路 就是在主机没有开机的情况下  保持系统的时间跟随北京时间同步用的

网友:
主要是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