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 通电0。17-0。25

楼主(2017-02-06):
接电待机0。03A     有点偏高
测试各电压有 3V   5V    1。05V     1。5V    有   就没有CPU 电压没出来 电流0。17-0。24一直重起

打各阻值 时发现5V   只有70欧  3V 有150欧   明显5V阻值有点低了   (开始没有注意 就一值以为是CPU 铁壳那边的问题全换了还是一个样子)

后拆了CPU 供电6121  测试5V阻值150欧

装CPU 上电联想LOGO 显示了

网友:
牛逼 一般遇到 铁壳全换了

网友:
这机子待机偏大的,一般都是先换铁壳

网友:
楼主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一般没有CPU供电肯定要先查CPU供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过年之后有点忙就没有上图  关键是要仔细 我也是走了弯路才发现5V有阻值有只有70欧   开始以为是通电后是这70欧

网友A:
好帖,分已经加上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时铁壳的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帖,分已经加上

谢谢加分

网友:
楼主能很快确认问题,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