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55 MINI主板开机卡BIOS的LOGO维修

楼主(2017-02-06):
开机捷波的画面

按F11也不能进BIOS,按F11后原来的“Press F11 for BBS Popup"变成了”Boot selection popup menu has been selected"其他的未变,还是一直卡着

手摸网卡芯片很烫 直接干网卡,故障依旧,又发现声卡芯片发烫,干掉,直接开机按F11进BIOS,修复完成。

两个小芯片

干声卡的时候 旁边的两个滤波电解电容表皮破裂,有没有什么影响,需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
最后附上修好的界面,久违的BIOS界面。

网友A:
你的挡代码3C ,是和我的一样声卡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挡代码3C ,是和我的一样声卡问题,。,呵呵

我发现声卡跟网卡都很烫,直接就拆了

网友B:
声卡 网卡  补上吗

网友:
写的不错  哈哈  一般看代码  跑码是38 75 然后一般正常是85  如果他跑的是尾数为C的 一般为声卡问题造成的  拆掉声卡即可

网友:
看代码就大致判断问题所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 网卡  补上吗

声卡补上了 网卡找不到同型号的 只能买个USB网卡了。。。

网友:
网卡大部分都通用的

网友C:
网卡很烫说明有短路待机电压会拉低应该不触发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很烫说明有短路待机电压会拉低应该不触发才对啊

我手摸这两个芯片都很烫 找不到芯片 只能淘宝买个USB转接的网卡声卡了

网友:
然后可以卖网卡和声卡来了

网友D:
网卡  声卡  同时坏得  不多见

网友E:
找那个铝箔隔热纸贴个2层就不会把电容的皮烫化掉了,不过那个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那个铝箔隔热纸贴个2层就不会把电容的皮烫化掉了,不过那个影响不大

感谢回复 已经买了锡箔纸 而且还是加厚的 现在怎么吹也不怕了 嘿嘿

网友F:
楼主在哪修的,都看到后面的高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  声卡  同时坏得  不多见

确实不多见 一般都是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在哪修的,都看到后面的高楼了。

阳台上 哈哈

网友F:
在家修的,怎么开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家修的,怎么开店呀。

不开店啊 我新手在家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