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 bios挂南桥问题

楼主(2017-02-06):
三星R453 ,开机后电压到1.42,无跳变,各个电压都已出来,bios芯片挂在南桥下,各脚电压1脚7脚8脚为3.3v,其余各脚匀无电压。无波形。加焊过南桥,无果。大家帮忙看一下
芯片

网友:
先刷BIOS呀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我感觉2,3,5,6脚都没有电压不太对吧

网友:
查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表示看不太懂 得自己上手试试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

网友:
bios 1脚是低电平有效吧,3.3v不对吧,我也是小白

网友:
bios已换过,还是一样问题,准备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按时序检修,cpU复位出来木有

网友:
好像是AMD的机子,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路过进来逛逛

网友:
这个机器 没有修过 好难修

网友:
不行就换一个南桥 这种南桥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