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7560装安装板win10报错0xc0000428

楼主(2017-02-06):
dell i5-7560装安装板win10报错0xc0000428,装win10
goushitewin10和win7版本也报错这个,但是可以进pe系统,不知道
哪里问题

网友:
百度找到的---------我也是这样,关了secure boot后我就可以安装了,你可以试试把OS Optimized Defaults改成disable或者others,CSM Support设置为Yes

网友:
http://www.laomaotao.org/cjwt/1926.html看一下这个帖子,这里有解决办法哦

网友:
BIOS 没设置好

网友:
我看网上有的说BIOS的设置一下就好了,还有的说禁用软件强制数字签名就好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