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老毛桃吗请教大神如何去掉广告

楼主(2017-02-07):
我是在http://www.laomaotao.net/?G4466,网址下载的,不知道如何去掉广告

网友:
一般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貌似不是官网的,只有官网出的才能去掉,要吗是www.laomaotao.com 要吗就是laomaotao.com.曾经下载过一个伪大白菜的去掉赞助还是给你安装很多垃圾插件。

网友:
老毛桃唯一官方网站,现已开发出适应现阶段的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让老毛桃传承经典,发扬光大。
http://www.laomaotao.net/?Z8977

网友:
然后复制上面浏览器里的地址粘贴就可以取消赞助里,刚才已经实验成功。

网友:
然后复制浏览器里的地址粘贴过去就可以取消赞助了。

网友:
和你说吧,现在使用的老毛桃和以前的老毛桃是不一样的,据说现在是假的

网友:
还老毛桃呢,都是假的

网友A(2017-04-06):
用晨枫PE吧,无广告不绑主页,就是很多年没更新了,不支持UEFI,再者推荐IT天空的PE,也无广告不绑主页。支持UEFI。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晨枫PE吧,无广告不绑主页,就是很多年没更新了,不支持UEFI,再者推荐IT天空的PE,也无广告不绑主页。支 ...

和你说吧,现在使用的老毛桃和以前的老毛桃是不一样的,据说现在是假的,一般不用,我用大白菜,深度

网友:
以前老毛桃还可以    升级后的就是渣渣,早就不用了,现在用  it天空和u启动

网友B:
我用的是微盘,绝对没广告。还有大白菜,大白菜能去广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微盘,绝对没广告。还有大白菜,大白菜能去广告。

我用大白菜也不错可以去掉广告,深度也挺好的,老毛桃现在都是假的

网友:
搞好用的,配合在一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大白菜也不错可以去掉广告,深度也挺好的,老毛桃现在都是假的

但是大白菜也变态,也会自己捆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