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用爱思助手刷机,udid显示40个小写的f,刷机失败。

楼主(2017-02-07):
udid是设备唯一的,存在的原理是什么,是否象硬盘序列号一样烧写在某个芯片里?求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碰到过     可以搜索一下论坛的相关案例来看看

网友A:
用iTunes刷 看看报错什么

网友:
使用苹果官方的刷机软件iTunes,看看还是不是那样吧,或者报什么错误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Tunes刷 看看报错什么

原来数据线是坏的,很快报错4014,爱思助手提示无效序列号。换了数据线,ituns不报错,长时间等待ipad。爱思助手专业刷机最后一行是等待设备返回信息。也许我等的时间不够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数据线是坏的,很快报错4014,爱思助手提示无效序列号。换了数据线,ituns不报错,长时间等待ipad。 ...

现在还没有好吗,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没有好吗,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数据线?

没找到原装的,后配数据线,数据线应该是好的,这段时间一是单位事多,二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找找思路,暂时没弄,扔一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Tunes刷 看看报错什么

等了超1小时,正在等待ipad,不报错啊!爱思刷到如图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Tunes刷 看看报错什么

那个图片黑的什么都没有,图片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了超1小时,正在等待ipad,不报错啊!爱思刷到如图失败了

哎,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见,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图片黑的什么都没有,图片在这

要不就换个硬盘试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换个硬盘试一下吧

不是硬盘问题,今天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拆硬盘屏蔽罩时太暴力了,把主板第一层带下了一块,层下走线不知断了几条,现在找到两条,都与u3600芯片有关,等有时间飞线试下。难道一个管声音的芯片不正常也会影响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数据线是坏的,很快报错4014,爱思助手提示无效序列号。换了数据线,ituns不报错,长时间等待ipad。 ...

刷机不用爱思,就用iTunes   不报错比较麻烦一般都是暂存问题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盘问题,今天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拆硬盘屏蔽罩时太暴力了,把主板第一层带下了一块,层下走线不知 ...

如果断线,多了就不太好搞了,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断线,多了就不太好搞了,基本就报废了

断线飞好了,故障依旧。把硬盘拆了,itunes刷机也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飞好了,故障依旧。把硬盘拆了,itunes刷机也不报错

就怕小电阻出问题 比较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