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1536主板不开机,amd平台!

楼主(2017-02-07):
故障描述:主板插电源后,电源插口的电池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安装电池一直亮,电源电池都不能点亮!按下电源键后无任何反应!
接入电流表,插电源16ma!按下开机键45ma左右,不降!
插入电源后测量3.3v和5v!3.3v有5v没有!按下开关键后,3.3v也没有了!
下图是isl6237的结构图!关键电压
VIN      6PIN     主供电  …… 正常
EN LDO  4PIN     LDO线性电压开启 …… 正常
LDO     7PIN      线性电压  ……正常
VDD     19PIN    芯片自身内部比较器供电
BOOT1   17PIN    内部激放电路
BOOT2   24PIN    内部激放电路
REF      1PIN     参考电压
EN1      14PIN    3V单元控制信号 …… 正常
EN2      27PIN    5V单元控制信号  ……无
FB       11PIN    电压输出反馈
ILIM1    12PIN     3V电流门限调节(注意:相连200K电阻,损坏或掉件则引起不输出)
ILIM2    31PIN     5V电流门限调节
PGOOD1 13PIN   PG信号输出
PGOOD2 28PIN   PG信号输出

3.3和5v输出对地电阻,168欧两个差不多!
为什么按开关后3.3v也没有了呢?5v不理他,3.3条件都满足!求各位帮分析一下!

网友A:
这不是没有5V开启吗?查来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没有5V开启吗?查来源啊?

5v查来源了,是一个ic过来的!我把5v强送上也没有输出啊!

网友:
我有一台进水大面积发霉的 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没有5V开启吗?查来源啊?

刚查了5v  en的信号来自于it8512,查了说是ec芯片!难道会坏么?

网友:
有的机器要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刚我查了一下,开机键按下前后62373v所有外部条件都满足,但是就是没有3.3v输出!难道3.3输出短路么?

网友:
现在机子真难修 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B:
5V要按开关后才有. 3V如果掉了的话 要排除后极短路.还有电容问题.

网友:
我测量了一下几个重要管脚的输出电压数值!主要看后两列,未开和按开机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要按开关后才有. 3V如果掉了的话 要排除后极短路.还有电容问题.

我测量的电压,开机后5v的en电压只有0.2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要按开关后才有. 3V如果掉了的话 要排除后极短路.还有电容问题.

如果说3v有短路的,那么插电源待机时候一定没有短路的,因为3.3v好的!也就是说按下电源键后,3.3v接通了其他供电短路的吧?

网友:
不清楚重新发。

网友:
AMD修得越来越少了啊

网友:
我买了ec和6237,过几天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我买了ec和6237,过几天回来换上试试。
看了上图的电压,发现开机后,en1只输出了0.24 v,理论说应该是5v左右。
电压奇怪的还有bst2 ,待机时候7.83v,有输出的时候降到了5v。

网友:
isl6237的3.3v条件分析,
我的故障是按开机键前还有3.3v,但是按了后就3.3v都没有了。这个3.3v产生的如下图,isl6237产生的。
A,基准电压ref 标准值2.0v  测出来1.97左右。正常
B,线性稳压器输出5V,如果8腿LDOREFIN接地,则本腿(7脚)输出5v. 正常,实测4.98v。
C,主电源输入,正常19v多,正常
D, onldo 高电平有效输入端。实测5.32v,正常。
E, 3.3v  en,高电平有效输入端,实测,4.95v

以上条件都正常,但是开机后3.3v瞬间关闭,就算后级有短路,也要有电流上升的过程啊。但是却从待机电流16ma到40多ma就不动了。3.3v输出端我加外接可调电源基本没有电流,说明在开机前没有短路点,也许在开机后有短路点。有思路的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U供电是PvlD与sv|D转换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U供电是PvlD与sv|D转换模式吧

不懂你说的意思,麻烦说的通俗点吧。

网友:
另附一张供电的逻辑图,还有一张isl6237的开启逻辑。

理论来讲3.3v_alw 除了自身片子有保护停止输出外,其他没有什么外部条件能让3.3v_alw停止供电的啊。
从逻辑图看,各组电压很少与3.3v_alw 相关的。所以我怀疑isl6237损坏。
大家有什么办法能判断3.3v_alw 接通后的短路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