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5不开机故障维修篇

楼主(2017-02-07):
小米5不开机故障维修篇

  【机器型号】:小米5

  【故障现象】:

  客户送修一台手机,描述手机无缘无故就不开机了,充电没任何反应,插电脑一样没反应,手机机身有发热的迹象。

  【维修过程】:

  拆机后发现此机有进水痕迹,防水标已经发红。测电池的电压正常,夹维修电源开机电流在30—50摇摆。

图1 小米5不开机维修

  以进水故障机的步骤处理,结果仍然不开机。看来问题在主板上了,于是拆开屏蔽罩,用风枪加热CPU后开机电流终于正常了。

图2 小米5不开机维修

  下一步装屏蔽罩,装电池,上外壳。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图3 小米5不开机维修

  小米手机维修专题帖:

  小米4进水不开机、暗屏维修案例http://www.xinxunwei.com/sjwx/04025507.html

  【图解】小米3好不好用 SIM卡槽 卡座 飞线图+注意事项http://www.xinxunwei.com/sjwx/11184944.html

网友A:
cpu虚焊导致的手机不开机,看来楼主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加焊cpu解决这个故障

网友:
难道是手机的通病吧,U空焊

网友:
小米手机的CPU很小吗  还能加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老道啊,这都行。

网友:
上面双层cpU结构加焊如何保证不会內连呢?

网友:
来学习了  这帖子不错了有图

网友B:
请问这个收费多少啊?运气真好。如果插电路,是不是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收费多少啊?运气真好。如果插电路,是不是麻烦呢?

如果是电路问题,估计不怎么好查了。

网友:
嗯,帖子很好,路过学习了,这个收费的话,我觉得至少100

网友:
认真学习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运气好,这个貌似构不成通用的经验

网友C:
这样稳定吗?像笔记本一吹就不稳定,必须吹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稳定吗?像笔记本一吹就不稳定,必须吹融

我也感觉不太稳定,不过如果加焊得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样度行

网友:
cpu没灌胶吗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小米5的CPU用多少温度加热好

网友(2017-03-31):
这样加焊也可行。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虚焊导致的手机不开机,看来楼主经验丰富啊,一看就知道加焊cpu解决这个故障

楼主也是个老司机

网友(2017-09-08):
嗯,帖子很好,路过学习了,这个收费的话,我觉得至少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