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摄像头维修

楼主(2017-02-07):
昨天客户送来摄像头说有问题让维修 供电3.3v 5v 1.2v 1.5v

网友A:
楼主高手!这个也能修!佩服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说详细点才容易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这个也能修!佩服

修不了 才请教高手

网友:
不显示图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详细点才容易懂啊

不显示图像 网络正常 红外线不亮

网友:
这个摄像头是什么故障,最后是修什么地方修好的?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显示图像 网络正常 红外线不亮

红外最好修了,灯是串连的,一定是那个灯坏了,正向电阻好像是20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