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屏幕闪,不接大电池 开机不显示掉电 求助

楼主(2017-02-07):
笔记本电池和电源 屏幕就一直闪 黑一下 亮一下  ,不接笔记本电池 开机 电流跳变2下 1.20左右掉电不显示 ,换过CPU 内存 刷过BIOS Q3和U1也换过了 这个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给点思路。谢谢 刚测了下19V一开机就变成18V了 这个正常吗

网友:
BIOS电池排除下了吗

网友:
把 blon 和 pwm 并联在一起 或者 拉个3V 就解决了 如果还不行就是屏幕背光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屏闪,集显供电0.4V好像低了,在查

网友:
0.4v供电确实不对,检修这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