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0 屏坏 能修么 图

楼主(2017-02-07):
屏号n140bge 不是接口问题。用好屏没问题。lenovo b40 屏坏 能修么  图

网友A:
来来来  150给你一张 换上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  150给你一张 换上

加我q2900608036

网友:
换一个就行了呗。修个屏也还得几十呢

网友:
不划算!不如换屏!!

网友:
你修屏的功夫值钱 还是屏值钱 你自己衡量

网友:
换屏吧,修屏不挣钱

网友:
换个呗这东西便宜啊

网友:
修好的屏,不耐用,直接换利索

网友:
换吧 修什么修

网友:
直接换了 。修修不好用

网友:
换个屏吧。

网友:
lenovo 有一批机器 的高分屏都是这样 LG 的 无解啊

网友:
200一个你不修??

网友:
换个屏幕最好

网友:
没什么修头

网友:
换新屏幕阿

网友:
应该还可以修的

网友:
这种却色不好弄

网友:
不好修。还不如换屏快

网友:
主板问题都修的好 只是不好弄。。

网友:
可以修 没有修过就不用费时间了 直接换个

网友:
楼主是想修好下次卖出去吧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