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卡logo

楼主(2017-02-07):
型号 ACER V5 471
故障 开机卡logo  卡第一屏

1 首先刷BIOS  无效
2 排除外设  拆除 网卡、声卡芯片  测试USB数据线无短路且供电正常稳定
3 因为之前修过显卡,就怀疑是显卡 准备重值。但是还是看了下电路图  看lvds走的哪里,一看图非常开心走的PCH

直接拆掉独显供电电感,测试直接进系统,不卡LOGO了
4 上BGA,重值,上机测试OK

最后附上 亮机BIOS

补充内容 (2017-2-8 08:55):
完整帖子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6718-1-1.html
最后重值显卡好的

网友:
是重置的PCH 还是显卡

网友:
好办法 禁用独立显卡 再分辨哪个模块 出故障。

网友:
是南桥损坏还是虚焊引起的呢?

网友:
是显卡问题引起的卡LOOG。

网友A:
ACER V5 471 最好是重植的PCH?

网友B:
那把显卡电感去点不行么啊

网友:
重值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V5 471 最好是重植的PCH?

最后是  重植的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把显卡电感去点不行么啊

去掉只有集显了   那得和客户沟通

网友:
这个多发了个  完整帖子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6718-1-1.html
最后植显卡好的

网友:
能说一下这机的显卡型号吗,下次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