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单片机程序移植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7-02-07):
正在学习单片机请教大家
问题

网友:
移植是不同的单片机之间程序的转移吗

网友(2017-03-09):
移植是不同系列或者不同厂家芯片之间的程序转换

网友:
移植是不同系列或者不同厂家芯片之间的程序转

网友(2017-05-01):
首先会C语言,要你了解你要移植单片机的资源,再写要移植单片机的驱动函数,要会用要移植单片机的函数库,还要熟悉你所移植系统的函数,比较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