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5L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07):
vivo X5L不充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vivo X5L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

  接一台vivo X5L,故障为不充电。这款机器还有很多x3、x5这样的机器尾插都很容易坏,因为它们的尾插是焊在尾插排线上,固定不牢固!下面开始拆机换尾插。

  拆机,把排线用吹风机加热后拆下来换尾插,但这尾插遇到很多都是直接换尾插后时好用时不好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详细的操作方法。

  先把排线上五个焊点最左边和最右边的两个焊点都用刀片刮一下,接两根线(这是充电的正极和负极),然后再把新的尾插焊上去,先把新的尾插五个焊点加点焊锡和助焊剂,这样容易加焊牢固,再把后面的固定脚补焊下就可以了!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1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2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3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4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5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6

  更换完成后,充电测试,可以看到,正常充电,维修到此结束。

vivo X5L不充电维修 图7

  这也是很多机器直接换尾插后,还是有时充电有时不充或者显示充电不进电的原因,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相关阅读:

  步步高vivo X5L线刷包+工具+教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1068-1-1.html

  vivo X5L步步高X5L 线刷救砖资料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854-1-1.html

  K歌神器 vivo X5内部做工大揭密
  http://www.xinxunwei.com/wxjs/sjcjjc/2015/1229/5123.html

  步步高vivo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8009-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这个vivo x5l更换尾插比一般的手机要复杂,还要焊接,一般人还真不好换

网友:
实用的维修经验分享

网友:
这个尾插是焊在排线上的啊   好坑啊

网友:
见识了,尾插居然焊在排线上,要是遇上动手能力差的,我估计肯定要换整体。

网友:
怪不得这款手机尾插接口坏故障率,排线着力点低受外力充电时,焊接处很容易假焊

网友:
低配高价说的是不是它

网友:
呼吁设计者不要尾插焊在排线上,这样设计有些不负责任

网友:
渣滓做工的手机啊

网友:
已收藏,不错的经验

网友:
焊上之后从正负极飞两根线出来干嘛,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挺不错的,谢谢。让我少走弯路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连排线总成一起换,省了费这力气

网友:
学习了, VIVO的图纸太少了,一般不修

网友:
这个机子尾插的毛病是设计缺陷,我修了很多,就是这个放坏,软线不好修。返修率高。

网友A:
这种方法太慢了,直接用锡纸包住排线只漏出尾插热风枪400度三秒就下来了,这个机子连换尾插带装机超过十分钟就是没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太慢了,直接用锡纸包住排线只漏出尾插热风枪400度三秒就下来了,这个机子连换尾插带装机超过十分 ...

你的方法比较有创意,比楼上的方法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