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认不了硬盘

楼主(2017-02-07):
X550JX认不了硬盘

网友:
具体啥情况啊

网友:
进bios里面看一下 排除系统问题,
再测电压 检查4个sata 耦合电容
再不行就要找图纸查sata 模块 的必要条件

网友:
供电和数据线都正常吗?

网友:
求助 最好说下简单分析 测量  比如SATA的条件等

网友:
这个只能查下条件,有没供电,换sata耦合耦电容,再不行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查硬盘接口电压,数据,桥的sata模块

网友:
BIOS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