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个贴片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7-02-07):
图中的DR14[8.2K]的贴片电阻起什么作用?电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不要它不行么?

网友:
当然有用,这个是下拉电阻

网友:
这个电阻也表示没看懂,下拉没有接地,怎么下拉,只有下管导通才为下拉。但这下管导通是个波形,不是持续导通的,不能认定为下拉。

网友A:
栅极(G极)和源极(S极)之间的电阻,因为上管的高位高频率,因此加个电阻一是为了提供偏置电压,二是起泻放电阻的作用,保护G极和S极,防止静电意外导通击穿MOS管。如果拆了,电路设计的稳定性会变差。

网友B:
板主分析非常精准,了解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主分析非常精准,了解了作用

应该的,我所知道的,肯定得分享出来。

网友:
版主说的这些是模电课程的细节内容,佩服!

网友B:
不是,思天板主的解答比标准教书课分析的还详细啊

网友:
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栅极(G极)和源极(S极)之间的电阻,因为上管的高位高频率,因此加个电阻一是为了提供偏置电压,二是起泻 ...

还是版主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思天板主的解答比标准教书课分析的还详细啊

过奖过奖了。

网友:
应该的,只要我知道的,我就好好回答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思天板主的解答比标准教书课分析的还详细啊

你是不是崇拜思天啊

网友:
保护G极 免烧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