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DA0UM3MB8E0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7-02-07):
板号:DA0UM3MB8E0
故障:上电不显示
接电源按开机键电流0.040A左右不掉电、不重启。拆机之后测所有电感没有一个有点的分析图纸发现是按开机才出待机电压 按开关后继续测所有电感、反馈出来只有待机和内存电压1.5VSUS有 其余电压都没有。分析下面图纸发现有个共同点现在有的电压都是sus_on开启的反过来其余的电压都是RUN_ON开启的!那么反过来测这个信号没有!再往前退一步测SLP S3没有但SLP S5是有的这个情况说明PCH的待机条件是满足的假如不满足也就没有后面的SUS_ON 迅速换掉桥 问题解决

很少发帖 也知道没有技术含量 只是讲讲我自己的分析 、混点分而已。

网友:
可以啊,我的机器就比较难修了

网友:
好复杂有点难理解

网友:
理论知识很丰富哟

网友:
楼主反推分析法思路清晰,可以借鉴

网友A:
HM55的机器还换桥啊!

网友B:
加分了  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55的机器还换桥啊!

HM55的为什么不能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自己的维修经验

感谢版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