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7WA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7-02-07):
机器型号enovo L197WA

故障:开机白屏.
维修过程:一般开机白屏是缺少屏供电引起的.拆机测量驱动板上的屏供电(插着显示屏测量)发现为0v,我的方法就是再打一下驱动板屏供电的对地阻值发现不插屏线对地短路肯定是不正常,屏供电是由场管管转换出来的.图中表示出来的就是.

测量场管也是对地为0,那就拆掉场管试一下,拆掉后阻值恢复正常400欧姆左右.从别的驱动板拆一个场管换上区,显示器正常开机

  正常后的屏供电

网友A:
这个不错的,一个小小的三极管的问题。问题还是比较的好查。

网友B:
那是场管 不是三极管

网友:
以前碰到过几次

网友C:
这是屏供电的管子。、、

网友D: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网友:
是没有屏5V供电

网友:
白屏的故障   不难修    除了逻辑板上的故障

网友:
是个5V的 P管

网友E:
思路清晰  我喜欢直接拉一个5V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场管 不是三极管

我明天,再查一下到底是场管还是三极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真不错。。。

觉得帖子不错的加个分支持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的,一个小小的三极管的问题。问题还是比较的好查。

这个没有屏供电比较好查的,在驱动板上还是比较好查,如果是在逻辑电路板上就有一点难度了

网友:
也是这个东西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屏供电的管子。、、

嗯,看样子像是三极管,看来是看错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学习了。

那种无图无真相的帖子我是不发的,发帖要的就是有图有真相

网友:
对的,是没有屏供电,然后我就找到屏供电的场管测量一下,测量是他短路引起的,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嗯,是我搞错了,谢谢提醒,时间长了都忘记他是三极管还是场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清晰  我喜欢直接拉一个5V过去

拉一个过去的话,就得确保用户按下开机键5v才会出来的那种,也不太好找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哦只碰到烧屏上的保险的

网友:
型号是多少?!!!

网友:
楼主捡钱了哦,给屏拱电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这是P沟道的MOS管 ,没有件时可以直接飞线连。

网友:
屏供电 p管

网友G:
对啊,研究了一下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

网友H:
遇到这样的我直接短接输入输出,懒得找这些管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样的我直接短接输入输出,懒得找这些管子....

如果是直接接输入出的话,岂不是一插电就有屏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直接接输入出的话,岂不是一插电就有屏供电?

没有呀,点开关才有...

网友I:
感谢楼主普及下基础知识

网友J:
细心点这些都没问题的

网友:
等于是捡钱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啊,研究了一下是p沟道的场效应管

不管怎么说 反正是修好了

网友:
分析经典故障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呀,点开关才有...

哦,这个还真没有做过实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普及下基础知识

这是液晶显示器中比较和经典的故障了,被我修到了,发出来给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细心点这些都没问题的

嗯,这些故障细心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应该不算是捡着钱了吧.自己也动手把故障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