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 掉电问题

楼主(2017-02-07):
HP 431 掉电问题    遇到几台了  掉电 换了温控和显卡不行  有没有遇到 的

网友:
重点点欠压与温控电路吧

网友:
电容问题不????

网友:
  是啥cpu啊 ???

网友: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最后描述下如何掉电

网友:
正在修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分享一下

网友:
拆了温控芯片之后 6PIN通显卡对地为无穷大 不是知道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温控看了吗  温控坏的多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

网友:
这个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这问题也问的太笼统了啊

网友:
都是显卡总问题吧

网友:
掉电后.是否还有3V 5V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