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顽童哥学开发-STM32系列》笔记-第10集-制作元件库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07):
最近参加了顽童哥的STM32学习课程,现在整理一下个人学习笔记,如果对你有用处,看看也无妨。
l  本文内容提要:
回顾了一下制作元件库会遇到的几个小问题。
l  本文知识要点:
1.如何修改库中的元件。
2.低电平标识的表示方法。
3.VET6引脚复位功能和重映射功能的表示。
l  主要内容:
本集讲解了几个小问题,都是需要使用软件中需要注意的地方。下面还是从思维导图引入吧。

1.  软件中的文件树和文件夹中的都是一一对应的。打开软件看到有一个文件树,按照工程和工程内包含的库文件还有原理图PCB文件等。我们打开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也可以看到,软件工程树里面的文件在文件夹里面都可以找到的。

2.  浏览库文件。可以打开系统自带的文件库,和我们自己制作的mypcb库,再点击库中的文件就可以查看预览元件原理图了。

3.  问题一。修改某个库文件的操作。我们载入了自己的mypcb库以后,点击载入库中文件按钮,然后会弹出一个选择元件的窗口,这时选择需要修改的元件名就可以了。

4.  问题二。给芯片引脚加低电平标识。有的芯片的引脚为了表示低电平有效的话,就需要在引脚功能上面加上上横线。这时我们加上一个波浪线  ~ 就可以了。如果芯片的引脚只有一个功能的话,那么还不会产生错误。如果像VET6有的引脚有很多功能,比如复位功能,默认功能,重定义功能等。这时就会产生错误了。我们看一下下图,一个功能的话 ~RTS和~RTS~的表示是一样的。都是在RTS上面加上了上横线。但是我们再注意~RTS~/DD和~RTS/DD就不一样了。前者是RTS上有横线,DD上没有。而后者是RTS和DD上面共用一个横线。这里呢,前一个  ~  是上横线开始的标志,如果后面没有第二个 ~ 那么默认后面的都是加上横线。而如果有第二个 ~ 那么就会在两个 ~ 中间的内容加上横线,而后面的内容不再加上横线。说的有些啰嗦,看下面的几个图片就明白了。

5.  问题三。修改完以后怎么操作。一定注意是否按钮。在修改好原理图后呢,点击更新当前库组件那么会弹出是否覆盖的窗口,这时点击是就行了。点击保存当前库会弹出窗口确认是否修改,点击是就好了。但是呢,如果点击关闭窗口的叉号,会弹出库被修改,是否放弃修改,这里要注意,点击是的话,就不保存修改。一定注意这里,否则,劳动成果就没了。

6.  问题四。485没有必要画出内部原理图。我们看485数据手册的芯片引脚功能表示,有内部收发的原理图表示。但是呢我们在做原理图的时候,只是需要做好引脚的功能表示就OK了。当然如果画出了内部原理,也没有什么影响的。

7.  问题五。VET6的引脚不同功能,加括号代表重映射功能。我们打开Datasheet看一下,引脚功能列表里面呢,LQFP100里面的引脚顺序是我们所需要的,Main function(after reset)主要功能,复位以后,代表这个引脚在上电一刻的功能。Alternate functions 是配置功能,我们配置好寄存器或者用库函数配置好以后,引脚就会变成TIME/SPI/CAN等等功能。这里有个Remap是重映射功能,什么意思呢,当引脚的位置不方便走线,或者引脚位置不合适的时候,就会凸显出重映射的方便性了。重映射是在其他引脚可以默认配置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引脚安排不开,就可以把功能迁移过来。在使用多功能多引脚的情况下是很实用的。我们这里拿PB3/PB8/PB9来举例一下,靠近引脚编号的是上电默认功能。后面带括号的是重映射后的功能。这里把原理图库上的重映射功能全部加上括号,是为了和默认功能作为区分,方便查看原理图的时候快速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