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51C-M LX没复位维修笔记

楼主(2017-02-07):
主要是因为PQ5坏了,导致VCORE_EN被拉低到0.5V正常是1.2v ,直接把PQ5去掉,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华硕

网友:
最好上个图,不然寥寥几句话会让人感觉刷分。

网友:
经验之谈 估计也是新手

网友:
抱歉 刚刚看到 是老鸟了

网友:
楼主能截图上个就好了

网友:
发了等于没发 没图 连PQ5是干嘛的都没说 谁能看懂

网友:
开启CPU供电 的

网友:
控制CPU供电开启信号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