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3 PLUS1.3不跑马

楼主(2017-02-07):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台式电脑说不开机没显示,接过主机上电不跑马,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拆主板裸板上电用万用表测量cpu电压10.7v,在册内存电压1.38v不正常偏低,正常应为1.5v多,想到华硕主板不跑吗通病的故障cpu风扇旁5脚芯片容易坏,用万用表测一下工作条件果然不正常3.3v  0v  3.3v 0v 0.1几v,找华硕料板5脚芯片P0u9,换上,在测3.3v 0v 3.3v 0.5几 2.5几正常,上cpu上诊断卡家电跑马了,上内存上显示器亮机了,烤机几个小时正常

网友A:
就这样修好了 ?

网友:
VDDA  2.5供电     华硕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修好了 ?

谁会嫌故障多呀

网友:
就这个VDD2.5

网友:
华硕AM3,AM3+板子的通病,VDDA2.5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也是秒杀啊!

网友:
2.5这个故障  快赶上排阻 了  故障率也不低

网友:
这个也是华硕通病了  复位灯闪

网友:
华硕的VDDA 电压

网友:
楼主你的CPU真强悍,10.7V不冒烟么?

网友:
打错了是1.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