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加电无显

楼主(2017-02-07):
DELL 7420  加电不显示,拔了内存不报警,电流上到1.2然后掉到0.9,感觉像是显卡问题,但加焊显卡没效果,这个会是BIOS程序问题吗

网友A:
回答正确,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答正确,刷。。。。。

刷了还是一样,难道BIOS不对

网友:
AMD还是英特尔的啊,这个状态看上去没跑马,一个是BIOS另外一个CPU是不是好的啊- -

网友:
刷个bios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怀疑bios程序问题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拔了内存电流有没变化

网友:
BIOS 容易挂  7420和5420 BIOS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