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刷机故障报错10故障图解分析

楼主(2017-02-07):
iphone6 刷机故障报错10故障图解分析

网友:
据说cpu不匹配才会报错10,学习了

网友:
刷完再装回去?

网友A:
只要刷完裝回去就好了嗎?

网友B:
是的,按照楼主发的资料就是刷写完资料,刷完机,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刷完裝回去就好了嗎?

这个没有验证过,又遇到报错10的可以验证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按照楼主发的资料就是刷写完资料,刷完机,再装回去

感谢版主回复

网友:
苹果机修理的少,没经验

网友:
wifi能正常使用?

网友:
真的假的。拆下来刷得过??

网友:
拆掉后刷机成功了还得装上去吧。

网友:
感谢分享,可以试试看

网友:
  这样 也可以?

网友:
最后装上 WIFI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