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WIFI引起无法唤醒只能硬启动故障检修步骤图解分析

楼主(2017-02-07):
iphone6 WIFI引起无法唤醒只能硬启动故障检修步骤图解分析

网友A:
图片压缩的 文字稍微模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压缩的 文字稍微模糊

可以点击图片然后放大查看,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论坛上的一个ID为ZHOUMW的是不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点击图片然后放大查看,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了

感谢版主回复

网友:
好像是不太清楚!

网友(2017-09-03):
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还有指纹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纠正一下。L5201上是1.3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