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2G 不触发 触发保护维修

楼主(2017-02-07):
同行送来的机器,插电源看电流是不触发,拆机出来,量 5VPCU和3VPCU 都有电,按下开关,5V和3V消失。应该后级有短路,保护了!差图纸看3V和5V去的地方,量到PQ19的S极对地短路。烧鸡大法,烧了一下。有个电容短路,忘了拍图片。换上OK!简单的问题。附图纸,办号:da0zqkmb8e0 e

V5-572 da0zqkmb8e0-_mb.pdf

网友:
我前几天也刚修了一台V5-472G,没你那么幸运,我的是5V拉低成4.1V,3V,5V周边的原件都换光了,后面改电阻才修好的

网友:
这个图论坛上好像是没有

网友:
总结就是电容短路导致的上电保护是吧?

网友:
图纸论坛有,我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是3V短路导致5V也消失了吧?那你烧的是3V还是5V?没明白

网友:
顶帖子了,加分就好了,加油哦哦,,,,

网友:
转换电压沒出,不知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三点三伏二极电压短路引起的

网友:
我想问下,烧鸡大法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