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待机5V芯片烧临时解决

楼主(2017-02-07):
一G40-70拿来时3V5V待机处进水,5V待机芯片SY8208C烧糊,手头没有此芯片,客户着急用等不及发货,只好找了一片废主板割下3V5V待机部分飞线解决。

后来看了下应该是DELL 1555的板,为了节约空间拆掉3V部分,并把5V电感换成原机的个头小。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只接了供电就有5V输出,也就没在意。
装的时候就没有接开启信号,试机能显示(如第三图)。装机测试时掉电无法开启,补上开启信号后试机三四小时正常,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什么隐患?能不能用住?请高手指点,谢谢!

机器空间有限,只好移到左侧。

补充内容 (2017-2-12 09:46):
19V输入、接地、5V输出、5V开启、还有这机器LDO给其它芯片供电也要接上。一共5根线

学海无涯,去也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样都行啊,牛人。。。。。。。。。。。。。。。。。

网友:
太神奇了  这个原理学了

网友:
楼主割的那个 型号的料板  我割了几个都割废了

网友:
人才呀,这都可以

网友:
牛人啊,大师,收徒不?

网友:
不错的额经验

网友:
楼主 板割的很漂亮 像成品一样

网友:
还真没这样干过。。。。

网友:
改小板,有勇气

网友:
这才是牛技术 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A:
我经常这么干,其实不用这么费事,淘宝上有这种小电源板,输出电压有很多可选,电源芯片我们很难备齐,这个很方便。

网友:
这个应该简单 散热不好

网友B:
移花接木 曲线维修   加分了

网友:
割板很难找到合适的板,基本都拆光了料板。。。。。。。。,其他就飞几根线,很简单

网友:
厉害了  好一个移花接木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多芯片en悬空就会输出

网友:
不是烧糊的最好不要尝试,怕不稳定。而且修3/5也不算难

网友:
这是活学活用修板的最高境界了

网友:
惊世之作啊。

网友:
人才就是多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没话说,值得学习。

网友:
只要小板没问题,条件满足了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之前也割过待机 很稳定的 一般不会出问题 之前淘宝可以买到成品3 5v待机小板 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6666

网友:
这样都行啊,牛人。。

网友:
太吊了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哦~~

网友:
这个真的要给波6,从没这样搞过

网友:
看起来就4根线这么简单吗

网友:
应急时或者实在没办法修出来这个办法也挺好,但这样也比较费时间吧,因为要考虑空间和绝缘问题

网友:
外接的模块。还没这样干过

网友:
这样都行,人才

网友:
有空间就是好改的

网友:
nb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花接木 曲线维修 加分了
谢谢老大

网友:
一G40-70拿来时3V5V待机处进水,5V待机芯片SY8208C烧糊,手头没有此芯片,客户着急用等不及发货,只好找了一片废主板割下3V5V待机部分飞线解决。

后来看了下应该是DELL 1555的板,为了节约空间拆掉3V部分,并把5V电感换成原机的个头小。不知什么原因当时只接了供电就有5V输出,也就没在意。
装的时候就没有接开启信号,试机能显示(如第三图)。装机测试时掉电无法开启,补上开启信号后试机三四小时正常,不知道这样改有没有什么隐患?能不能用住?请高手指点,谢谢!

机器空间有限,只好移到左侧。

补充内容 (2017-2-12 09:46):
19V输入、接地、5V输出、5V开启、还有这机器LDO给其它芯片供电也要接上。一共5根线

学海无涯,去也 + 2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淘宝买电源小板,很方便。

网友:
不得了啊。让我们这些菜鸟怎么修了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呀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接的线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原理 又不说一下

19V输入、接地、5V输出、5V开启、还有这机器LDO给其它芯片供电也要接上。一共5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怎么看懂。楼主要把信号 和方法写详细点。在加上电路图就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了

19V输入、接地、5V输出、5V开启、还有这机器LDO给其它芯片供电也要接上。一共5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3.5V独立小电源板来改

手头没有烧坏的芯片,这也是无奈之举,至于独立小板因以前没这么弄过手头也是没有的,如果发配件的话就直接换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接的线

19V输入、接地、5V输出、5V开启、还有这机器LDO给其它芯片供电也要接上。一共5根线

网友:
值得学习真的是牛人啊 !!!!

网友:
果然6,对于这些移花接木的主板,确实需要细心

网友:
没干过。什么都是尝试出来。

网友:
又一割板大师   呵呵,这就是外科手术专业毕业的

网友:
可以可以   666

网友:
可以 ,还没割uo

网友:
楼主是专业割板的吧,割的真专业

网友:
维修方法很牛

网友:
移花接木 不错 哈哈   楼主应该描述清楚点 让小白白都看懂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这么干,其实不用这么费事,淘宝上有这种小电源板,输出电压有很多可选,电源芯片我们很难备齐,这个 ...

这种小板早就停产了 哪里还有呢

网友:
客户着急也应让他等,换芯片比较保险。

网友H:
这种小板有卖,这个机器待机时有3V5V还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简直是天雷滚滚,这么薄还能放进去,楼主太牛了

网友I:
楼主,你能说下红黑黄蓝线各代表什么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种小板早就停产了 哪里还有呢

估计是用的很少,没有买的就不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小板有卖,这个机器待机时有3V5V还是触发后才有的?

应该是待机时就有的,3V5V开启信号是一个,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能说下红黑黄蓝线各代表什么吗?

说了孔没有用的,那个线什么颜色没关系的,重要的是把那几个点接好就行。19V、GND、开启、5V输出、LDO

网友:
帅呆了 飞板 的噶胡

网友:
功底 很深厚 但是这个接法 到处都是方法 不足为奇了 哈哈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灵活应用在很多地方

网友:
恩确实是好的经验就是不知道大家说的改小电源板的卖家和形状这样的应该会省好多空间的这个有点大了、一般不止超薄的都能放下、除非现在新式笔记本很薄里面做的很紧凑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用的很少,没有买的就不生产了。

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
5v还好 我们修统货烧3v都是连ec跟CPU一起烧的  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可以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
在联想E420 这些机器上常常需要改待机电路

网友:
3V 5V不是一个芯片吗,只坏了5V的待机芯片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哦就没改过

网友:
这种芯片供电板可以修很多不出3v 5v的主板

网友:
看上去好牛X,就是不好装,有点大了

网友:
楼主我只能说 牛B额....

网友:
神器,哪有卖的

网友:
这是移花接木吗 -,- 可以的

网友:
不错 这个解决方案不错!!!!

网友:
关键这个改的稳定不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不过要是有芯片换还是好点

网友:
没事,我割过3/5v全都用上了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