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_CR信号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7-02-07):
图中所示的PWM_CR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还有一个PWM_DRV信号也搞不明白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主控芯片 一个副芯片  主控芯片发出的的  来通过转换  产生PWM3   来到副芯片的吧  具体的要看图分析

网友:
不清楚帮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发给驱动芯片的信号

网友:
脉宽驱动信号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给驱动芯片的信号

网友:
驱动信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