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11BIOS某宝买的已测OK 蓝天LOGO客户要求高的慎下

楼主(2017-02-07):
未来人类X611

网友:
原厂BIOS,开机秒亮

网友A:
你这刷了  驱动都正常吗,我上次有个麦本本,淘宝买的BIOS是神州的刷上能开机是神州LOGO显卡驱动也是感叹号的

网友(2017-03-09):
引用 网友A:
你这刷了  驱动都正常吗,我上次有个麦本本,淘宝买的BIOS是神州的刷上能开机是神州LOGO显卡驱动也是感叹号 ...

正常的,我这个本原来是有时候开机掉电,刷了这个BIOS,最后测试发现是他四个内存槽都插内存就会开机掉电,随便拔掉一个内存就好了,他原来的BIOS刷回去也不亮了,就给他用这个了,各功能测试都正常

网友B(2017-07-19):
开机不进系统  1分钟就掉电   再开也一样    在BIOS里也会掉 !!每次都差不多这个时间!!肯定不是散热引起的!!也排除独立显卡板  取咯集显一样掉!还报警   不知道你的BIOS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不进系统  1分钟就掉电   再开也一样    在BIOS里也会掉 !!每次都差不多这个时间!!肯定不是散热引起的! ...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这个客户都用几个月了也没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这个客户都用几个月了也没回来

看样子不是BIOS的问题   我刷咯一个还是一样掉电!

网友(2019-10-25):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D(2019-12-25):
测了能亮,我修的问题是开机后风扇狂转会断电的,刷了也还是同样故障.不知谁有修到这样的故障解决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了能亮,我修的问题是开机后风扇狂转会断电的,刷了也还是同样故障.不知谁有修到这样的故障解决了的

蓝天主板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温控问题或显卡问题,你先测测是不是显卡缺电压,不缺就查温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主板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温控问题或显卡问题,你先测测是不是显卡缺电压,不缺就查温控吧

谢谢, 找到问题了就是 显卡供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