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2G关机电源指示灯还是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2-07):
V5-472G开关机正常,就是电源指示灯一直亮,客户就是要修,换了IO刷了BIOS还是一样,灯又是正常的,到IO的线路没有问题,晕呀,修不出

网友:
你插着适配器灯亮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个办法  找别的开机后正常的灯 接到这个线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