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M-GL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2-07):
此板 使用 NCT6776D IO   3VSB 开关针电压正常     触发条件 开关到  61跳变 60跳变  64 S3一直为0  63一直为高    101的待机好信号 有高电平3.3V  现在不知道 还得查那个信号了! 请大神们 指点一下   给一些建议 。。

网友A:
SLP_S3始终处于低电平,说明桥的待机条件都不满足,好好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再说。

网友B:
桥没有返回允许上电信号    IO  这边应该没问题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我发现华擎的主板 别的 我不知道 但是B85M PRO4这个板子要是电池取下来 再放上去 会不能触发了原因我不知道 我当时寄给售后保修的时候 回来我看了下 动了一个小电阻  应该是有保护 我短接一下电阻边上的三极管就可以了位置在插喇叭接口的上面 这个大家以后可以注意 因为华擎找不到图纸 不好搞

网友:
查99脚是否 3。3V

网友C:
还有  46 为3。3V   101 为 3。3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LP_S3始终处于低电平,说明桥的待机条件都不满足,好好查查桥的待机条件再说。

这个苦于没有图纸!好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TC 我查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没有返回允许上电信号    IO  这边应该没问题  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请问一下版主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 该怎么查待机  3VSB 这边已经进去了  RTC也进到桥这边的了 IO那边的待机好信号也有了  这种情况下 都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  46 为3。3V   101 为 3。3V

46的 3VSB 是有的 101的S3 一直为低呢!现在就是桥的待机这边有问题  RTC 这边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苦于没有图纸!好像不知道怎么下手了。。。RTC 我查了是正常的

不仅仅是RTC,还有DPROK等一系列待机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RTC,还有DPROK等一系列待机条件。

这个没有资料没法查啊  只能大概的猜一下  我测了下 桥旁边的一对受控的三极管 有一个有3.3.的 正常讲这应该是一个待机来的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资料没法查啊  只能大概的猜一下  我测了下 桥旁边的一对受控的三极管 有一个有3.3.的 正常讲这 ...

没图纸只能根据经验来判断,毕竟修板说容易也容易,说艰难也是很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46的 3VSB 是有的 101的S3 一直为低呢!现在就是桥的待机这边有问题  RTC 这边有了

查 101脚有没有短路  有就查短路  没有就换桥

网友:
rtc电路看下啊

网友D:
这个准确不知道是那个 但是桥附近就有一对 三极管是受控制的 我估计那个就是DPWROK 已经有了的。 RTC电路我在电池二极管那边跑过去桥那边 也有电压过来 证明进去了  估计是桥问题了。没有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准确不知道是那个 但是桥附近就有一对 三极管是受控制的 我估计那个就是DPWROK 已经有了的。 RTC电路 ...

嗯  那就别搞了

网友E:
IO把S3给ruyq拉底 有可能吗  把S3脚挑起 看下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把S3给ruyq拉底 有可能吗  把S3脚挑起 看下多少电压

S3对地有 500多阻值的 应该不是短路拉低 ~板子没有搞了 还是谢谢各位的 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