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服务,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7-02-07):
苹果6,无服务,无摔过,无进水,用着用着就出现无服务,还有一点就是不能自动休眠,设置里面都好的看图,基带屏蔽盖用快克861DW多少度多少风力才好吹,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风速温度 不是事儿   配合烙铁一起拆就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速温度 不是事儿   配合烙铁一起拆就好拆了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B:
首先看设置选项里面有没有运营商选项,*#06#出不出串号,没有的话先把基带拆下来,V1,U1两个点接线。

如果有运营商,而且无服务,那就打开设置-运营商,然后关闭自动开关,手动搜索网络,看能不能搜到三大运营商,如果都搜得到,那就是发射线路问题。

网友:
先查有无基带串号,有无SIM,有无接收信号,有无能发谢信号吧

网友:
*#06#出不出串号?

网友:
如果不出串号先查射频前端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设置选项里面有没有运营商选项,*#06#出不出串号,没有的话先把基带拆下来,V1,U1两个点接线。

...

精准分析!

网友:
先查查串号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屏蔽罩吹之前最好加一点锡,这样比较好吹

网友:
我的一台是进水的,也不行,*#060#不出串号的

网友:
重新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你这上来就要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