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系统已经损坏,改装W7系统方法

楼主(2017-02-07):
联想100s  32G板载固态硬盘,现在想改W7系统,按F12进入后出现下面画面,键盘上下键也调不了,
  外接键盘也调不了,不知道怎样安装,有没有其它方法,论坛朋友碰到这种,发表意见

网友:
应该还有个功能关,或做个win7安装版U盘

网友:
不能GHOST win7的

网友:
以上楼主,谢谢指点一下,继续

网友:
改BIOS   改硬盘MBR  这两个要对应

网友A:
这是个快捷启动吧?没进去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快捷启动吧?没进去BIOS吧?

接下来,怎么弄

网友A:
楼主你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装不了win7的,装回win10也很艰难,我试过一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修电脑的吗

没你想像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
硬盘模式首先要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你想像的那么简单的

哦好吧慢慢研究了装好了发帖

网友C:
只能用x86安装版本, 不支援win7

网友:
外接键盘,只能安装原版镜像

网友:
这个机好像是板载硬盘的,

网友:
自己编写个bios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x86安装版本, 不支援win7

非常,谢谢在操作

网友:
这种机都是坑

网友:
有没有朋友装个这种电脑系统,请问:这台电脑键盘windows键是那个键。请回复

网友:
现在C盘被我格式了,出现这样,有没有办法,搞两个铜仔,不容易啊

网友:
很难弄,遇过一台,没弄好,还回去了

网友D:
首先BIOS得选UEFI版引导,然后U盘也得用UEFI版PE,选择U盘先引导也不行,得开机的时候按F12然后再通过UEFI版PE引导才能引导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BIOS得选UEFI版引导,然后U盘也得用UEFI版PE,选择U盘先引导也不行,得开机的时候按F12然后再通过UEFI版 ...

谢谢:你好,我应该下载什么样的工具,还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好,我应该下载什么样的工具,还不熟悉

百度搜索uefi 引导工具

网友:
找不到答案去网上再找下

网友:
我去年遇到过一个,型号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只能装X86的系统,并且win8以上的,或者2008.

网友F:
用uefi的U盘引导进入PE系统,安装win10,要用原版解压,运行setup。exe可以安装系统。win7不能直接引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uefi的U盘引导进入PE系统,安装win10,要用原版解压,运行setup。exe可以安装系统。win7不能直接引导的

UEFI的U盘都弄好了,系统有了,按f12不能直接进入PE上面楼主说要UEFI引导工具,引导工具也有了,是直接拷到U盘里面吗

网友:
这台电脑问题已解决,在淘宝店问一个陌生卖电脑先生,让我在电脑上找一下电脑一个小孔一键恢复及好了

网友:
还没碰到    学习下

网友:
进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分区可以装吧

网友:
需要设置一下吧

网友:
这个电脑已经解决了,谢谢回复

补充内容 (2017-2-10 14:19):
还有一种情况,之前没有备份过系统也不行,要重装系统

网友(2018-03-28):
鼠标可以用吗 ????或者是BIOS里有设置USB的看看

网友:
安装原版的      有的还要硬盘的驱动

网友G: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是板载EMMC的,BIOS里面没有legacy选项,只有uefi选项,也就意味着只能安装win10 系统,且是使用uefi方式安装,或者安装原厂系统

网友:
这是定制版的系统吧,之前试过装不上

网友:
直接找百度就可以搞定,很简单的哦,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机器是板载EMMC的,BIOS里面没有legacy选项,只有uefi选项,也就意味着只能安装wi ...

解锁csm装7,关键是驱动哪里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解锁csm装7,关键是驱动哪里找?

没有CSM 选项的 没有CSM 选项的 没有CSM 选项的

网友:
这种机里的里面的主板是不是平板设计?不是笔记本设计的

网友:
这种机里的里面的主板是不是平板设计?不是笔记本设计的,估计只支持32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