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集显,看电影掉电重启

楼主(2017-02-07):
宏碁 4750   集显      版号10267- 4

  故障  :没有待机电压,跟换滤波电容ok  通病      装系统测机  只要放电影一分钟左右就掉电重启 ,不放电影就正常,  集显没有显卡   换过PCH ,刷过bios  各电压正常         没有大电容      求大神

网友:
95831 升压 电阻电容

网友A:
看下你首先修的位置 待机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或者示波器测试下

网友:
示波器测试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并联几个电容在CPU上试下

网友:
掉电时3/5v还在吗

网友:
重点还是查侍机供电,两路滤波电容都换掉

网友:
可以看下CPU供电芯片的供电脚是否发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首先修的位置 待机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或者示波器测试下

两个滤波电容换了   好两对了,  通病修过n多台了,, 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B:
把CPU的供电再加几个330的电容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的供电再加几个330的电容试试看。

加了的,还是一样  ,  只有看电影才会掉

网友:
示波器双通抓嘛,这样问谁知道啊,掉电的问题那么多

网友C:
估计待机的问题多点  有示波器的打一下波形 没有的 不要怕懒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遇到好多掉电的 都和待机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待机的问题多点  有示波器的打一下波形 没有的 不要怕懒  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遇到好多掉电的 都和待机 ...

换过了,95831,也换了 还是不行   ,昨天还能进系统, 今天到欢迎就掉电

网友:
cpu背面  好像记得有个小的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供电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