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1尸体维修(多种问题集于一身)+原机BIOS(板载I5-560)

楼主(2017-02-07):
    由于学习和工作需要,我就想给自己弄一台小尺寸的电脑,原来用的T410s体积有些大,出去办事也不方便,上次帮我的哥们送我一块X201的料板,板载i5-560M的CPU,废弃了实在可惜,正好这个机器的体积还比较小。于是我就在taobao搞了一台X201的尸体。前几天刚刚到货。于是让它满血复活的维修现在开始!!
    裸板接通电源不触发,待机电流大(0.1A),手摸BD41760严重发烫,手里只有TB62514,代换!
    再次通电,依然不触发,待机电流0.08A,手摸TB62514微热,万用表测量VCC3SW才2.9V!查图纸该电压的主要负载就是联想芯片(54Y9009),可能是它拉低了该电压,更换联想芯片。
    再次通电,自动触发(没安装BIOS电池就是自动触发的),但是很快就掉电,大约持续1秒左右就自己掉电。然后飞线接上诊断卡,发现在加电的一秒钟里,时钟信号没有输出,而且复位信号也没有,LPC总线上没有代码输出。然后用万用表测量CPUPWRGD在掉电之前有电压变化,测CPU供电在掉电之前也有变化,之后依次测量TB62514上面监控的几组电压VCC3A VCC3B VCC5A VCC5B 15V 和28V都正常,包括反馈到TB62514的20 18 23脚这些都有跳变。最后测量了MPWRG和BPWRG都正常有跳变。所以基本可以排除TB62514的工作条件。
    然后就是检查联想芯片,通过分析图纸可以知道维持这些电压的信号都由联想芯片输出,主要有M1_ON、A1_ON、B1_ON等。而该信号又由PCH控制,PCH在收到开机信号-PWRSW_H8时,会发出-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这三个信号,而-PWRSW_H8是由H8芯片发出,该信号又由开机键发出的-PWRSW控制H8芯片发出-PWRSW_H8。经测量,-PWRSW在通电时有跳变,-PWRSW_H8也有跳变,然后-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这三个信号也都有跳变。(废话,否则就不会维持1秒的供电了),但是一秒后-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这三个信号同时消失。所以可以判断应该是PCH的条件不足,或者PCH本身损坏。
    现在开始重点查查为什么一秒之后-PCH_SLP_S3、-PCH_SLP_S4、-PCH_SLP_S5这三个信号会消失,所以就先从简单的入手,先查PCH的工作条件,首先是外接晶振,一边0.38V,一边0.67V,起振了,正常!
    然后查PCH的各路供电了,我对照着图纸把所有连接到PCH的供电和测量位置都记录了下来,一共给PCH的是15组供电。具体详见下面的插图。经测量,发现在那一秒钟的时候,其中三组电压不正常。都一直为0,没有任何跳变。看来问题就在这里啦。没有电压的三个地方都是来自VCC1R8B这组供电的。看图纸找到该供电竟然有2个芯片同时提供??图纸上显示其中一个芯片是U9型号为DB3551,另一个芯片是U49型号是TPS62290。通过点位找到这两颗芯片,发现U9没有安装,安装的是U49。测量U49输入端为5v,控制脚VCC1R8B_ON开机时有跳变,所以为U49损坏,更换U49。
    换好后,此时上电跑码啦,哈哈,接上屏幕正常显示logo,以为修好,可是问题又出现在装壳之后。。。。
    刚把主板装进D壳,安装上无线网卡,发现无线网卡不能识别,好吧,再次拆下主板,测量miniPCIE的3.3V供电为0,查图纸,发现该供电由Q35型号是TPCF8102提供。由于是P沟道的MOS,所以低电平导通,测量栅极为0.2V正常,输入源极为3.37V,所以判断该MOS管坏,更换之。
    此时再次安装主板和无线网卡,但是还是不认无线网卡。。。。测量miniPCIE的3.3V已经有了,但是还是不认。好吧,继续查信号。
    对地测量PCIE的时钟、收发(注意有隔离电容,需要跳过电容测量)、时钟请求线对地阻值都正常,然后开始分析图纸,由于时钟和发送信号都是直接连接PCH的,而且阻值又正常,所以可以排除这4根线。然后就是接收2根线是通过2个电容的,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容量正常,并且连接PCH一段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所以排除2根接收线。最后就剩下时钟请求线了。图纸上显示该请求线经过Q38之后才到达PCH的,Q38信号是PDTC115,通电情况下测量PDTC115的B为3.37V,E为0V,C为3V。不正常!该三极管失效。更换之。注意!该三极管内部基极有电阻,代换时仅能替换原型号。
    此时插上无线网卡,终于认到了,然后安装上声卡小板后发现读卡器不能用,该读卡器用的是RTS5159,是通过USB和主板连接的,由于没有这个小板的图纸,就参考联想E46L的板载RTS5159读卡器部分的图纸。经测量发现该读卡器芯片没有3.3V供电,发现也是经过一个P沟道的MOS管控制的。该MOS管的栅极为3.3V,所以不会导通,跑线发现该栅极连接了一堆小三极管,电路比较复杂,又没有图纸,所以只能线暂时飞线让供电出来,拉低MOS的栅极后,读卡器芯片的供电出来了。基准电压1.8V也正常。但是还是无法识别该读卡器。然后测量晶振两端电压,一端为0.38V,另一端为0V,不正常!更换晶振后该电压也是0V。然后测量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现象,拆掉2个谐振电容后,一端依然为0V,所以为读卡器芯片损坏。由于今天天色已晚,而且我手里暂时也没有这个RTS5159,所以改日找到这个芯片后再对付它!
    然后装上掌托的瞬间发现左侧的换色USB口里面是断的。。。。果然是料板。。好吧。。拆下来继续维修USB口,由于我手里没有和他一模一样的,于是就从别的料板上面拆了一个USB口,然后用锉刀简单修修形状,4根USB线飞线接上,然后USB外壳正常焊接的原来的焊盘位置,但是先不着急焊接,先测测是否正常。
    经测试,不正常。。。USB的5V都没有出来。继续看图纸吧,该USB的5V由U34(型号TPS2065)提供,板子上U34和C516不翼而飞,只留下空空的焊盘。在料板上找个TPS2065和一个150uF的电容代换。
   然后再进行测试,发现USB的5V虽然出来了,但是无法识别USB设备,这是什么问题?测量USB的2个数据线对地阻值,都为24欧姆!!短路啦。。。不会是PCH挂了吧?看图纸!发现数据线经过U30(型号是MAX14550)然后再进入PCH的,风枪拆下U30,USB线阻值恢复正常啦,从料板拆一个补上。
   这次插上USB鼠标,OK啦!!搞定!   以为这就好了??还没完呢。。。进系统后,我全面测试了一下,发现蓝牙不好使。。。而且Fn+任何键都没有提示。。但是功能有(比如调节屏幕亮度,亮度随着改变,但是屏幕上没有显示亮度进度条),估计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一顿百度之后,发现在联想官网下载的热键驱动版本太高了,不行的,要卸载后降低版本,具体可以用的版本型号在附图片上。降低驱动版本后蓝牙就正常了。

   至此,该机器基本维修完成,虽然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找到读卡器芯片RTS5159,我修好后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结果。由于该图纸和点位咱们论坛上都有,我就不上传。 然后我的这个机器的是板载I5-560的CPU的,咱们论坛没有这个板载这个CPU的BIOS,所以我备份了下来。上传了。

补充内容 (2017-2-9 15:23):
在这里补充一下,读卡器修好了,具体在77楼

补充内容 (2017-2-9 15:32):
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后来读卡器上的那个飞线取消就可以了,因为读卡器供电是当插入卡后才有的,而那一大堆三极管是检测卡插入的,当卡插入以后,读卡器的3.3V供电才有。然后USB才能认到读卡器

补充内容 (2017-2-10 20:42):
诊断卡飞线的接法在6楼有说明

补充内容 (2017-2-10 23:37):
诊断卡的接法在72楼,刚刚看错了

原机BIOS

网友:
多灾多难的维修过程啊!

网友:
这水平了得,不会是工厂出来的吧!!!这修复率这么高

网友:
工程浩大,不烦制作

网友:
工程太大了,我早就放弃了,小白学习了

网友:
我被你打败了,看都看了好久

网友:
懒得看,太长

网友:
楼主思维严谨 好比狄仁杰

网友:
楼主修机器都没有发这个帖子费时间吧 辛苦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多病的板子能修好!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牛B啊  对时序是了如指掌啊

网友:
只能用牛X来形容你·

网友:
楼主修板太过于用心,一针飚血啊!

网友:
这工程量,哈哈

网友:
有志者 事尽成

网友:
真心服气有这么好的耐心。。。。。直接料板堆得干活

网友:
这机器修的服你了

网友:
楼主在太历害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全部看完,这心血真的是花费的太大,真技术员!

网友:
点赞 维修人的功夫活 维修人的精神

网友:
楼主这么高的技术水平,积分却不高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机修了多久!
rainhenry
从刚收到料板 到 弄到尸体,再完全修好,有半个月了。
详情

网友B:
楼主密脚芯片的拆卸和焊接用的哪种方法,耗时几分钟
rainhenry
一般密脚芯片常见的有0.65间距(SSOP封装),这种用850风枪风速3,温度3,吹不到1分钟就能下来。但是风嘴要拆下来,还有0.5间距的(TQFP封装),风速3.5,温度3.5,打转吹,不到2分钟吧。风嘴也要拆下来。最后就是0.
详情

网友:
佩服,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在下是服了

网友:
楼主科班出身

网友:
厉害了我的楼主,我看着都晕,你的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这个过程,只有楼主能接受了!

网友:
水平了得,板子也是多灾多难啊 这么多问题
光看字都看了好一会儿
服了

网友C:
真的是大工程啊,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换主板呢,主板也不贵,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
rainhenry
能省一毛是一毛呀~~ 毕竟是自己用的机器,即使买了新板子,看着手里的料板就心里不是滋味,哈哈 所以就想修一修。
详情

网友:
高手。工程量真大

网友:
哇哦,真是高人

网友:
做个记号 以后慢慢看,楼主写的很用心,

网友:
耐心 细心 缺一不可 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主板能修成这样  修好  太不容易了  这个要大量的技术  大量的时间  太不容易了

网友:
写的太认真  蛮精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机修了多久!

从刚收到料板 到 弄到尸体,再完全修好,有半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密脚芯片的拆卸和焊接用的哪种方法,耗时几分钟

一般密脚芯片常见的有0.65间距(SSOP封装),这种用850风枪风速3,温度3,吹不到1分钟就能下来。但是风嘴要拆下来,还有0.5间距的(TQFP封装),风速3.5,温度3.5,打转吹,不到2分钟吧。风嘴也要拆下来。最后就是0.4间距的(一般EC都是这种封装的),建议下面用预热台烘烤,从室温慢慢加热到200度(5秒升1度),然后用850风枪,风速2.5,温度2.5,打转吹(由于有预热台了,温度和风速都要小,否则板子会鼓包)。如果不用预热台的话,芯片很容易吹挂的。因为一般的板子都是无铅的,而且板子上几乎都是敷铜,散热会很快。风枪吹出去的仅仅是一个点,点的中心也许很热,但是外圈的温度就很低了,当风枪移走吹别的管脚的时候,刚刚融化的部分又凝固了,因为板子散热太好了,所以大面积的芯片是需要预热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大工程啊,不明白为什么不直接换主板呢,主板也不贵,非常佩服楼主的精神

能省一毛是一毛呀~~ 毕竟是自己用的机器,即使买了新板子,看着手里的料板就心里不是滋味,哈哈 所以就想修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是厂家的人吧

不不,我是从把无数个小问题的机器修成尸体的时候,到了终于把一个尸体修成一个没有问题的时候了。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太厉害了 谁较我这个诊断卡怎么接啊

现在的笔记本上面都有LPC总线,一般调试代码都是通过LPC总线向80端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而这个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跑码”的值,在这个X201笔记本中,连接到CN9即DEBUG CARD的接口的时钟信号被关闭了,但是H8的时钟信号是正常的,所以除了LPC的时钟线以外,都连接到CN9上的信号即可,然后时钟连接到那个电阻上面就可以了。下面是对应原理图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想问下,你的诊断卡用的是什么的,可以留下你的QQ吗??

我QQ:1444197961,具体连接可以看本帖的76楼。

网友: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技术怎么牛还收徒弟不?

哈哈,您过奖了,只要我会的我一定会告诉大家,师傅徒弟这种模式太古老啦,

网友:
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感谢各位朋友的加分支持!!您的加分就是我发帖的动力!!谢谢!!
今天那个读卡器也修好了,其实故障很简单,就是卡座里面的弹簧触点接触不良,倒是无法检测卡的插入,这个信号一般都为SD_CD#或者SM_CD#
而且低电平的时候表示卡插入。

网友:
这也能搞好!太厉害了!谢谢分享好案列

网友:
太费时了,花的时间估计都能买两板了吧

网友:
江山代代才人出,每个时期每个时间段都有顶级高手发帖子

网友:
楼主台6了 a

网友:
大家都学习学习了

网友:
我只服楼主,是我的话,早都放弃了,厉害,佩服

网友:
动手飞线与改装技术绝对牛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心牛逼 服

网友:
虽然没有图,但是写这么多字还是值得点赞

网友:
楼主修IBM简直出神入化了

网友:
要不要这么神 料板 都修好了

网友:
楼主修机辛苦,发帖恐怕时间更久

网友I:
楼主假如是为了维修学习差不多,假如是开店不知道这样得修几天,跟客户收费多少,不值得!

网友J:
楼主 大哥 你太有耐心 关键技术也好 诊断卡飞线怎么飞?

网友:
牛  我看着头晕

网友:
这不加精都没天理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要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工程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楼主假如是为了维修学习差不多,假如是开店不知道这样得修几天,跟客户收费多少,不值得!

这个是我自己的机器,打算自己用的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大哥 你太有耐心 关键技术也好 诊断卡飞线怎么飞?

诊断卡的接法在6楼有图纸标注

网友:
这等大神,一个字,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笔记本上面都有LPC总线,一般调试代码都是通过LPC总线向80端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而这个数就是我们 ...

谢谢!!!!

网友:
高手哦   这么有耐心啊    这样也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自己的机器,打算自己用的 嘿嘿

楼主店在哪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吧?QQ

网友:
这水平了得,不会是工厂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