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风扇不转了,请问风扇插座旁边4脚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7-02-07):
主板CPU风扇突然不转了,怀疑是风扇插座旁边4脚芯片击穿了,不过不知道这个具体型号
请大神帮忙判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板子啊  找图纸看一下

网友:
你连板子名字都不说一下。说一下也好帮你找啊

网友A:
应是1117三端稳压器,最好找同板或图纸看一下。

网友:
不同板子元件不一样

网友:
简单除暴的办法就是飞个12要么就是查IO控制电路了

网友:
应该是个贴片三极管,要不就是场效应管

网友:
看着像个电子元件啊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转换电压的稳压器,CPU_FAN一般用到的电压是12V和5V.测量一下每个脚的电压各是多少,也好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1117三端稳压器,最好找同板或图纸看一下。

风扇边上不会用这玩意。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一般都是mos管  稳压器之类的  话说CPU风扇 直接接12V就行了

网友:
重新拉个线过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是四脚!是三脚!

网友:
应该是三脚,中间两脚相通的,直接拉12V过风扇就行了

网友:
三极管或场管。控制风扇转速的。
建议直接12V过去,永久保持最高转速

网友:
三端稳压器

网友:
记得是风扇一般是io控制旋转的把。

网友:
是个三极管控制电压,fan调速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下图纸是确认的好方法吧

网友:
遇到过 12V 5V插座都有 就是插风扇不转 换个座子就好

网友:
直接引12V 风扇转了之后,BIOS测不到转数了吧?

网友:
有没有12V

网友:
仔细测一下

网友:
转速调节芯片吧?

网友:
谢谢大家。
应该是调速用的,板子是 捷波悍马HZ02 785G主板,应该是用来控制风扇转速的。测试了一下电压,输入12V,输出应该是短路了,现在是0。我想找芯片换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9-09-17):
CPU风扇不转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184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