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 寸电视 有红色指示灯 不开机

楼主(2017-02-08):
电源板:5800-P32TQF-0030
有红色指示灯 不开机
关机再次通电测试12V与24V电压开机后数秒内有正常的12V/24V电压随后降至0V
不开机

网友:
PW-ON 常高 2.9V 5VSTB 常高4.8V

网友:
是不是芯片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拔了 电源与主板 的 线
再把 stb5v 与 ON/OFF 相连 开机 测 测 +24 +12V

网友:
最后还是 换了 电源板

网友:
一块电源板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