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放大镜,释放你的双手

楼主(2017-02-08):
改制放大镜,释放你的双手

  维修中经常碰到主板焊盘掉电,液晶排线接触不良等故障现象,维修它们,我选用了头戴式带灯放大镜(显微镜价格昂贵,电子放大镜犹如隔空点穴,手持式放大镜操作困难)。

  可是,使用这种寸镜式放大镜,头低的颈椎受不了不说,电烙铁的距离还可能导致破相(扶额先哭一会)。

  因此改制试试吧!

  找一个平时用着顺手的放大镜,取下镜片,再找一个口径大小合适的电解电容,掏空。

  然后把镜片放进去,内部用硬纸片做成筒状插入固定。

  一个简易好用的头戴式带灯放大镜制作完成。

  使用中,一般只用单镜筒。

  我一直用它完成主板补点,液晶飞线,细小芯片焊接等工作。

  网络转载:家电维修

网友A:
放大镜能不用最好不用多用对眼睛不好,我用多了现在眼睛都散光啦,搞得现在很依赖他不然连芯片表面的型号都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镜能不用最好不用多用对眼睛不好,我用多了现在眼睛都散光啦,搞得现在很依赖他不然连芯片表面的型号都 ...

那是用的太多了,还是要分场合按需要使用,其实加强工作台的照明会好许多。

网友:
貌似很强大哦,

网友:
楼主这种放大镜在哪里买的?

网友:
维修都要有个这东西,做的很好,,

网友:
外观太酷了,

网友:
想不到 用多会坏眼睛

网友:
灯光调亮点 我是这么干 的

网友:
很有创意给个赞

网友B:
近视眼的眼镜带上不知会不会变散光,一直也想买头戴的,就是戴眼镜的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近视眼的眼镜带上不知会不会变散光,一直也想买头戴的,就是戴眼镜的不方便

现在都买台式放大镜了,用习惯了有点依赖性。

网友:
这种放大倍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买台式放大镜了,用习惯了有点依赖性。

台式的不知版主用的多少倍的啊,我也想买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的不知版主用的多少倍的啊,我也想买个试试,

最大放大倍数45倍。

网友:
多戴  伤眼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