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HB CPU不供电

楼主(2017-02-08):
昨天维修一块映泰H61MHB CPU不供电故障,经检查是6363虚焊,重新补焊修复。

网友:
好简单啊。

网友A:
为啥判断是6363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判断是6363电源管理芯片虚焊?

放大镜看相关IC,发现6363有些氧化发黑,就补焊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芯片虚焊的,遇到过的都是旁边的12V分压电阻问题  换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镜看相关IC,发现6363有些氧化发黑,就补焊

估计是长时间灰尘引起的氧化加速。

网友:
无图无真相   字打得这么少  那就传个图片上来 也不费啥事  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这个芯片虚焊的,遇到过的都是旁边的12V分压电阻问题  换电阻的

这个板的  CPU供电 故障率挺高?

网友:
我怎从来没遇到这等好事儿!

网友:
只是偶然吧,电源芯片虚焊的少

网友:
可能性不大,可能是周边的电阻变质。加热后暂时好而已,会回来的。

网友:
有空了上个图片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