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小白问问,笔记本DDR3内存条电路图跟台式机内存一样吗?

楼主(2017-02-08):
(无正文)

网友:
不通用的。

网友:
不一样,笔记本条子是204针,台式机内存是240针。

网友:
不一样  一个那么长 一个那么短  卡口处也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通用啊

网友:
不太一样  修东西 都差不多

网友:
一个长 一个短   脚位数都不一样

网友:
颗粒相同也许可以参照着搞搞。

网友:
大体一样,细节嘛...差了这么几十公里左右吧

网友:
都叫内存条这是一样的,    其他都不一样,颗粒笔记本和台式机都不通用

网友:
那电路肯定不一样,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内存IC颗粒跟台式机不一样?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