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08):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故障维修

  机型:iPhone手机

  故障现象: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1

  初步分析wifi、蓝牙、地址都有,排除模块问题。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2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3

  检查过程:

  拆下主板,先检测元件C5205_RF(3.7V)C5204_RF(1.8V),发现无问题供电正常。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4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5

  进一步检测对地阻值发现也都正常。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6

  最后在检查复位电源的时候发现1.8V时有时无,根据图纸查看相关通路。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7

  维修过程:

  查看图纸以后,直接从C5204_RF飞线到PP3157_RF。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8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9

  重新装机检查。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10

  装机测试,WiFi正常打开,故障解决。

iPhone手机WiFi显示灰色无法打开 图11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A:
越看iPhone维修贴越觉得iPhone难修

网友:
高手啊.....真不简单

网友B:
个人觉得修手机很难学,上面的芯跟蚂蚁一样小看到头

网友:
不错,复位引起的故障,呵呵

网友:
修的可以 听说现在新买的手机都有保险了

网友:
时有时无  是不是存在似断非断的线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修手机很难学,上面的芯跟蚂蚁一样小看到头

原件 芯片等确实相对很紧凑 小

不欧修的多了  也就简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修手机很难学,上面的芯跟蚂蚁一样小看到头

芯片很小,另外修手机的确是考验手工,手工好吃的香,手工差,就是理论再好,也是越修越坏,有时候会修道自己怀疑人生。

网友:
虽说是转载,但看的还是兴致盎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越看iPhone维修贴越觉得iPhone难修

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手工,手工一定要好。

网友:
6代貌似很多复位电压断线的情况

网友:
没有复位引起的,wifi是灰的,不常见的一个案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手工,手工一定要好。

手艺都是练出来的,没有量,练不成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艺都是练出来的,没有量,练不成手艺。

这话接地气,狙击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网友:
这个思路 666

网友:
楼主点位图不错,哪里下载的?

网友:
现在修手机的首要,就是手工要好,不然都白搭

网友:
我来看看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8-02-11):
这个思路 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