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迈拓 ldr及固件

楼主(2017-02-08):
哪位大哥有 Maxtor 6B200P0 BAH41E00 B421WL6H PC3K 的ldr和固件,求分享一下,事情这样的,硬盘有坏道奇慢无比扫完闲得蛋疼把G表转P,结果转死。里面还有一些重要资料。我错了,错得不可原谅,扫完写G表后就该备份资料,还有要去搞G转P之前就该备份固件及ldr,这是错上加错,以为转个表没什么,结果转死!然后找了下我硬盘里的收藏固件,结果没有6B200P0的。求分享,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2017年,我确定没看错你这个是20g的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2017年,我确定没看错你这个是20g的盘?

大哥!200P0,是200G后面P是指PATA口,你一下子把人家缩水10倍

网友:
我最早就是玩迈拓的,这硬盘很坏,同一序列的硬盘,固件也不完全通用,告诉你固件即使求到也恢复不了,因为,G、表的数据每个硬盘不一样,你可以实验下,正常的硬盘改换G模块,里面的数据立即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200P0,是200G后面P是指PATA口,你一下子把人家缩水10倍

我以为这玩意 和wd一样,后面多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