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无显,联想B4330不触发,HP CQ42不显,ACER 4920不显等等。。。

楼主(2017-02-08):
昨天接的G470机器,上电0.95不显,刷BIOS无效,风枪烘桥无效,烘显卡亮了,直接干显卡OK,拆开维修装好40分钟。
联想B4330通电有待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无跳变,刷BIOS搞定,这个是通病,拆开维修装好20分钟。
最近太忙,把昨天修的机器都写进这里算了
  HP CQ42开机无显,这个也是通病,取下北桥植珠搞定亮机,拆开维修装好60分钟。
  ACER 4920开机无显,电流0.45-0.55,判断为CPU供电故障,拆开测电感无电压,8770各电压均正常,更换8770无效,更换背面4个330电容亮机,拆开维修装好50分钟。
  联想B31R3一体机开机有显不进系统提示报错无法进入BIOS,这个修很多了,南桥虚焊,加焊搞定,拆开维修装好30分钟。
  ACER E5-511开机大短路,通病,去年修了好几台同故障同位置点,显卡供电处MOS管短路,换掉以后一起连贴片电容也得换掉,拆开维修装好40分钟。
最近太忙,详细过程我就不一一写了,大概维修当中也就这几个步骤,其他的什么电压大家应该都知道该怎么查。下次不忙了我再详细写几篇细腻点的帖子。

网友:
后面的时间 是亮点

网友:
技术过硬,一大叠钞票到手了。。。

网友:
太快了吧,一天攒多少钱。

网友:
牛人,我敬佩你

网友:
现在过年  每台都报160到230  260的

网友:
6666,楼主着效率真快。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高手修的太快了,

网友:
我只能说版主的功力强,生意也好的没话说

网友A:
楼主有联想B4330集显BIOS吗?发一个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联想B4330集显BIOS吗?发一个吧。谢谢

这个没,我的是独显的

网友:
修了这么多,厉害

网友:
碰到以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