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个引脚是AD线吗?

楼主(2017-02-08):
                                                 图中圆圈内的HSIP0和HSON0是PCIE X16的AD线吗?它是什么英文的缩写?
我数了一下,刚好A、B面都是16组,32根,应该是AD线吧?

网友:
是AD数据线。

网友:
一般查供电,系统总线。AD线不少关注。

网友:
是A D线  不过这里出故障的几率  很小

网友:
这个直接打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
阻值应该相同的

网友:
测旁边的那几对电容  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