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新宇智能科技维修之 华硕z97-a 不触发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7-02-08):
维修时间:2017.2.x
维修天气:中雪
维修地点:信阳固始
维修人员;阿虎
故障:不加电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拆机省略,说是不同电,风扇不转,插上诊断卡 待机灯亮 ,打全板关键阻值无异常,先测量晶振发现正常 ,2边有压差,并且用示波器看也正常,开关电压正常,pson阻值也正常,那就查下rtc电路看看

    经过测试 发现S_RTCRST# 无电压 去掉电池打阻值发现000 明显有短路的啊,通过点位图发现 旁边有个电容 果断的去掉,在装一个新的小电池 在测试 就正常了 电容的位置是sc59  ,然后按下开机键 就触发了
     本来以为到这就结束了,跑马也都正常了,这个板子用的是e3的u 集显不显示正常 必须加显卡才正常  加了显卡发现也不显示 ,果断的开始刷bios啊 论坛下载  sip里面下载 自己分离合成 淘宝购买tmd 都不行

    后来直接换个bios芯片  刷回原来的程序 后ok 亮机。。。

 会员3054552元2022-11-4 09:56

网友A:
S_RTCRST电容对地短路被虎子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_RTCRST电容对地短路被虎子秒杀了

捡钱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_RTCRST电容对地短路被虎子秒杀了

客户找不到地方 保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找不到地方 保修

找不到就只能来找你

网友C:
原来是小电容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就只能来找你

也许客户在附近住吧 不然也不好找到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小电容坏了,

是的 小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客户在附近住吧 不然也不好找到我

网上接的单?

网友:
本地接的单

网友A:
不管怎样,修好赚钱就是件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样,修好赚钱就是件美事。

是的 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D:
现在好多新板都不好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小电容坏了,

生意不好啊,我今天才开工

网友E:
  后来直接换个bios芯片  刷回原来的程序 后ok 亮机。。 原来的BIOS坏怎么能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新板都不好修 了

没点位 没资料 所以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直接换个bios芯片  刷回原来的程序 后ok 亮机。。 原来的BIOS坏怎么能读写

反正可以正常读取

网友F:
我也想问得是  原来的芯片  竟然没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问得是  原来的芯片  竟然没报错

原来的芯片没报错

网友F:
芯片坏了 还不报错  是来坑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坏了 还不报错  是来坑你的吧

也行吧  哈哈

网友G:
S_RTCRST#这个信号异常导致不上单,不过虎子这个SIP牛逼啊

网友H:
板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S_RTCRST#这个信号异常导致不上单,不过虎子这个SIP牛逼啊

也不牛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板主技术不是一般的牛

一般一般倒数第三

网友I:
这是高端主板  至少要80维修费、  华硕主板好像不用分离合成吧

网友H:
6x以上桥是要改ME的

网友J:
美事一件啊 点位放上啊

网友K:
     这么快 就秒杀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美事一件啊 点位放上啊

论坛有 我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6x以上桥是要改ME的

我又没换桥 和me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高端主板  至少要80维修费、  华硕主板好像不用分离合成吧

反正sip里面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快 就秒杀 不错

秒杀好啊 可以收钱

网友L:
生意不好啊,我今天才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生意不好啊,我今天才开工

早开 晚开 早晚要开

网友M:
基础牢靠 修板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M:
基础牢靠 修板不难

还行吧  慢慢查条件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bi0s芯片坏,没报错吗。